请教....PLC-FN系列的圆头插头线连接电脑的那头能改成USB口吗?

楼主(2011-05-17):
大侠们教教小弟怎么改啊...
能改吗?

网友A:
你加个USB转RS232转换器的就行了。
热心助人

楼主:
哦!没有接线的方法吗?

网友A:
接线当然不行,一个是RS2S2通讯协议,一个是USB2.0通讯协议,不能直接连接的

楼主:
FX2N-32MR的编程线怎么制作啊!!
这样子做出来怎么不能通讯啊

网友B:
哇,好详细呀,学习了

网友C:
好详细呀

网友D:
要加USB转RS232的芯片才能用的,不建议自己动手改,不如在淘宝网上买一根现成的USB接口的SC-09电缆,便宜货才30元啊

网友E:
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F:
力特USB--RS232。
真的不错。
我买的支持FX、A、Q系列。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