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11-05-17):
请问变频器用了制动电阻要给他信号来控制吗?另外多大的电机需要用制动电阻

网友A:
你看看说明书,制动电阻是串在直流回路中它要信号控制吗?
你的意思就是只要接个制动电阻电机停止的时候会自动使用制动电阻吧

网友A:
制动电阻与制动时间配合制动,不需要急速停车一般不接制动电阻。
一般制动等待时间和制动时间和停机制动频率要设置多少,我的是15kw的电机

网友B:
查看一下说明书,制动电阻就是接在变频器的端子上,不需什么信号,但要注意散热

网友A:
制动时间即制动保持时间,制动频率即制动时工作频率,根据情况,惯性大,制动时间相应长一些,制动频率就低一些,反之时间短,制动频率高。制动时间长、频率高对变频器只有坏处,因制动时变频器能量损耗大,特别是制动电阻热量很高,要散热,总之,满足生产工艺是前提。
能加我qq吗,363941909

网友A:
制动频率不能超过厂家规定值,制动时间只能用于停稳车,如要长时间制动就要加其它制动装置。

网友C:
给你发个制动单元的说明书吧

网友D:
参数里设置
QQ32135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