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只接脉冲信号可以运转吗?急急急

楼主(2011-05-17):
步进电机驱动器只接脉冲信号线而不接方向信号线可以运转吗?运转的话方向是正传还是反转?另外驱动器的脉冲信号不高于24伏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A:
好像不行嘛

网友B:
驱动器电源之类的,包括输入输出的直流电源当然都要提供之后再有脉冲才会动作,

网友C:
不是十分太清楚,是不是方向信号可以由驱动器来设,这样只接脉冲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D:
5v的脉冲信号好像要串330欧姆电阻,24v串联3000欧姆电阻,具体的电阻根据电压选择,方向你可以自己串电阻后接一个开关输入
學無止境

网友E:
只加脉冲,不加方向信号,步进电机可以转,只是一直一个方向。

网友F:
只接脉冲,不接方向可以转的,但马达线一定要接的,如方向不对时,可以交换马达接钱来改变方向。

网友G:
可以旋转、、、、改变方向也只是改变驱动器方向点的高低电位、、、、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H:
脉冲信号
需求5V··一般国内的驱动器
需求5V-24V的··大厂的驱动器
只接脉冲,马达可以运转!
若想更改方向,只需把马达线颠倒如 1 2 3----3 2 1
下载积分:+4(xqx666) 热心助人

网友I:
可以转的????????????????????????

网友J:
驱动器接收是5V的信号

网友K:
脉冲+方向 可以的
只有脉冲可以转,但只有一个方向旋转 调换步进电机的2根线 也可改变方向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4(xqx666) 热心助人

网友L:
可以转
但只有一个方向

网友M:
可以啊 有正转脉冲和反转脉冲 两者要有90度相位差

网友N:
动手实践下就知道了

网友O:
任何信号总要有电压存在,而脉冲信号只有一条线,所以只接脉冲信号是肯定不行的,必须把方向信号线也接上才有电位差输入,电机才能控制,那怕你不需要换向,方向信号线也要接上的

网友P:
我现在就用这种步进电机 只接脉冲信号线而不接方向信号线是不转的 驱动电压不一定是24伏一般驱动器都有标识

网友Q:
可以的
只有脉冲可以转,但只有一个方向旋转
调换步进电机的任意2根线 也可改变方向
其实这些问题最好自己动手做一下,根本不需要问的,
养成怕动手的习惯,这是工控人最大的禁忌!

网友R:
步进电机驱动器只接脉冲信号线而不接方向信号线可以运转,运转的话方向可以通过接线改变,另外驱动器的脉冲信号一般为5V,24V接一2k的下拉电阻就可以了。
秦汉

网友S:
应该可以运转,至于方向就如楼上所说,两相八线的步进驱动器可以接24v驱动,两相四线的步进驱动器就如楼上所说要加一个降压电阻,仅参考,具体的情况应具体对待。

网友T:
驱动器上没有CW CCW选责吗有正脉冲 和反脉冲啊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网友U:
只接脉冲信号,马达可以运转!不需要改变方向的话可以不用接方向信号端.信号电压用DC24V的话通常是要串2K电阻的.

网友V(2011-06-17):
步进电机没有接触过,伺服的到接触了一点。改变接线方式就可以改变步进电机,等待楼主实践,至于光接脉冲,不接方向,我想步进的电机,应该可以转动。
朝花夕拾

网友W:
可以转,但是只能有一个方向。
做电磁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