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2N系列控制三个以上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05-17):
我想用一个三菱FX2N系列的PLC同时控制六个步进电机,好像说需要补充定位模块的脉冲输出模块的,是不是这样说的啊?谁有三菱FX2N系列同时控制三个以上步进电机正反转的梯形图啊,我只知道控制一个的梯形图的写法,而且还不知道对不对,更不知道加了定位模块后梯形图该怎么编写表达出来,谁有可供参考的三菱FX2N系列同时控制三个以上步进电机正反转的梯形图的样例啊,谢谢。

网友A:
自己编个出来不就是了啊
一个步进电机还勉强编的出,六个因为加了定位模块,不知道梯形图怎么写了,应该不是机械的叠加写出来感觉

网友B:
6个步进用3个PLC加通讯就可以啦
三个plc通讯什么意思啊?不需要定位模块补充脉冲输出了,改用什么通讯了?

网友C:
加装定位模块

网友D:
加4个1PG 成本高,省钱就用通信。

网友E:
这个问题简单啊,你把Y0脉冲输出接到COM2,COM3,COM4........等去控制Y2到YN输出,我最多控制过12个小步进马达,PLC必须是晶体管的

网友F:
5楼太强悍了!

网友G:
5楼是个很好的办法

网友D:
5搂的说法貌似可行。但是信号都是有回路的,也就是说Y2到YN都是要经过高频脉冲信号,做为一般的普通输出端,频率过高是不行的。普通晶体管振荡频率高了会坏。不知到有没有人这样用过,方法是否可行,效果怎样?

网友H:
怕频率过高就用质量好点的中继转一下,如果一次控制一两台步进电机时这样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I:
5楼的办法是可以的,问题是是几轴连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