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32MR右边最下面那个灯一闪一闪(红色)

楼主(2011-05-17):
FX2N-32MR右边最下面那个灯一闪一闪(红色)是不是没电池没电了啊
这样子PLC还能通信吗!能用吗 ?

网友A:
灯上有字的 我一下记不清你这个是CPU还是BAT
如果CPU的 清除一下内存就行了
如果BAT的 就要换电池了 换的时候速度快点
热心助人

楼主:
如何清除内存啊..
我怀疑内部已有程序了..
还不知道怎么清除呢..(好像有密码)

网友B:
用手编SP键8次就可以了
热心助人

楼主:
大哥我没手编啊

网友C:
用GX-DEVELOPER软件,先登录上去------在线工具栏打开就可以看到内存格式化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