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7):
前几天单位的带锯老是报故障,操作工反映是制动的问题引起。设备工作流程不说了。主要让前辈讨论一下。

电机2.2kw的3相异步电机,单相30A整流桥。查找故障的时候,测量整流出来电流300多V,以为是整流桥坏了,自己到市场买二极管做了一个整流桥,在车间做好测量整流桥出来的是190多伏,按照公式是正常的,拿到设备上接到电路之后测量又是300多伏,查了一段时间其他地方没有什么问题,在生产车间其他电源接上整流桥也是190多伏,最后向厂家打电话咨询,他们的工作人员说是零线的问题。然后单拉个零线过来,问题就解决了。

现在就想让高手给分析一下,零线问题为什么出现整流不正常。

不知道说的能不能让大家明白~
大家好~~请多多关照! (滕州)配电柜,控制柜    各种设备电气故障维修,电路故障处理  qq:7347737

网友A:
你用CAD画出电气图传上来大家帮你解释

网友B:
楼主不妨测量一下你那零线是不是带有电压???

网友C:
应该是回路电吧 零线断掉了

网友D:
你是怎么测的?压差是固定的吧
wusaoyun

网友E:
220V整流加滤波后电压是300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回路电吧 零线断掉了

最后就是零线问题,我想知道的就是问什么零线会引起这个故障
大家好~~请多多关照! (滕州)配电柜,控制柜    各种设备电气故障维修,电路故障处理  qq:7347737
皖虎

网友F:
原来用的是电机的中性线作零线的吗

网友G:
你的设备是三相五线制吧,那接地的是保护零而不是工作零。可要注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