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的宏指令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1-05-18):
总工让我实现一个 每天工作量显示
但是寄存器都是只读的 断电都没有了
有没有指令能存到ROM里的
然后给指令才清楚?
我用的是MT8000。。。。用的eb8000编程

网友A:
用断电保持存储器 RW 可以保持数据

楼主:
问题2
想设置一个预订的工作量
当实际工作量到达时候 怎么让生产线停下来?

楼主:
macro_command main()
int a,b
GetData (a,"MODBUS RTU",4x,109,1)
b=a
SetData (b,"Local HMI",lw,4050,1)
GetData (b,"Local HMI",lw,4050,1)
a=b
SetData (a,"MODBUS RTU",4x,109,1)
end macro_command
这哪错了?

网友B:
难道你不可以做到plc里面吗?

网友C:
为什么不做到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