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高手,關於QJ71C24N-R2與BAR CODE的問題

楼主(2011-05-18):
請問各位高手大哥
我想使用QJ71C24N-R2來接收BAR CODE數據
要如何設定及編寫程式

网友A:
波特率 等等的设置都一致 结束符什么什么的注意下 这个是232的 在通信模块SW开关设置好
此程序里有你不用的段落 看注释直接能找到你用的段落

楼主:
不好意思,程式裡沒有註解
能否再幫一下

网友A:
有的 段注释

网友A:
G.INPUT 那几行就可以

楼主:
謝謝,我再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