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8):
一般认为输入刷新+用户程序执行+输出刷新的时间就是扫描周期。但有个问题:

比如一段程序,执行到中间一个定时器,这个定时器定时10S,那PLC执行完这段程序不超过10S了吗,扫描周期大于10S?如果不是怎么理解扫描周期呢?

多谢!这个是新手很难真正理解的一个问题,希望大家给解答下,谢谢!

这个扫描周期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一个东东,特别是用户程序执行这个时间怎么理解成为理解扫描周期有关键,根据查到的资料和大家的回答,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用户程序执行
的时间,和程序的长短以及每条指令的复杂程序有关系,和程序的执行时间无关,可以看作是解释每条指令时间的总和。
不知这样理解正确不?刚接触时一直认为扫描周期是程序所有动作完成的时间。

网友A:
PLC扫描周期是指PLC从主程序第一行一直执行到最后一行后重回到第一行所需要的时间,主要取决于程序的多少。如果程序中使用了比较多的条件跳转和子程序调用话,那扫描时间是可以变的。

网友B:
引用楼主xiaofeiai于2011-05-18 12:07发表的 PLC的扫描周期怎么理解? :
一般认为输入刷新+用户程序执行+输出刷新的时间就是扫描周期。但有个问题:

比如一段程序,执行到中间一个定时器,这个定时器定时10S,那PLC执行完这段程序不超过10S了吗,扫描周期大于10S?如果不是怎么理解扫描周期呢?

多谢!这个是新手很难真正理解的一个问题,希望大家给解答下,谢谢!

扫描周期不会大于10s的,定时器是在每个扫描周期更新它的经过值(有的是几个扫描周期更新一次,这要看定时器的时基),

到了某个扫描周期定时器的经过值等于设定值时,那定时器就动作,定时器的位元件就接通,计数器也是一样的道理.
  • 下载积分:+2(xiaofeiai) 热心助人

网友C:
    扫描周期基本不会多于100ms的

网友D:
    等待解答

楼主:
    多谢几位,  那输入刷新+用户程序执行+输出刷新的时间就是扫描周期,其中用户程序执行时间如何理解呢?

    是等用户程序中每个动作都做完的总时间吗?还是只是从上向下,从左向右扫描一次而已?

网友E:
    就是扫描一次的时间,PLC不断循环扫描,输出刷新是动态的,是不断变化的,PLC内部定时器,计数器的值的变化对PLC的扫描时间没有影响

网友F:
    定时器是一个减一计数器,设定时间后每个扫描周期减一个数(也是一定的时间),减到零,计时时间到,不会在那等10秒。

网友G:
    根据三棱FX2N手册,一般指冷执行时间都在0.1微秒以下.个别指令执行时间0.3微秒.也就是说,有一个1000步的程序,扫描一次大约只有1毫秒,而PLC的CPU在不扩展的情况下只能装8000步的程序,描扫一次只不过8毫秒左右,

楼主:
多谢大家的回答了,这个扫描周期很多人都不是很理解,即使有个概念可能也是不正确的,学海无涯啊。

网友H:
扫描周期跟你所说的定时器10S跟本一点关系都没有。扫描周期只跟程序长短有关,跟程序的写法也有一点点关系,比如同一母线后的程序太长,对扫描也有影响。跟程序是怎样做的一点关系也没有。打个比喻,好比你在做事,我不停在看监视你做事,如果我监视比较频繁,正明扫描比较快,能很快的反应出你事情做到什么进展。

网友I:
扫描全部程序所用的时间

网友J:
    PLC工作就像人一天上班工作。
    1.来到公司坐下,你得先想想今天要做什么,把要做的事情理出来,调整好心态,把昨天晚上的不愉快、愉快都忘记,不要影响工作,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初始化。
      2.按照今天的要求开始工作了,我的工作就是不断的统计“生产”和“销售”的数据,这就是我的主要工作,也就是主程序!当然我在工作的时候少不了要到生产部、销售部去了解信息,我去生产部、销售部了解信息就是我们说的功能子程序,
    我工作的时候发现有地方不清楚了我去了销售部,回来我再接着我做的工作做,这就是一个子程序的调用。
        3.中断
       我工作的时候,总经理突然打电话给我,让我去找他。不管我在销售部、生产部(执行子程序),还是在办公室统计数据(主程序),我都得放下我所有的事情,马上去执行总经理的话,把总经理的事情做完再回来,接着我的事情做(因为总经理优先级最高,是老大,总经理的话就是中断的条件)。
        4.定时中断
       我们读书搞成了习惯,45分钟要去上次厕所,现在工作了也没改过来。从上班开始计时,每过45分钟我上次厕所,回来接着做事。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你都得去上厕所 。这个就是定时中断,但是如果你在总经理那里,那么对不起你也没办法,他是老大优先级高,你就憋着吧。等把总经理的事情做好了,再上厕所,最后回去接着你开始做的事情做。这就是中断排队。
     所以,PLC的扫描也就和这个差不多。扫描的时间就是你办公室里工作的时间+ 在生产部销售部的时间+总经理占用的时间+你上厕所的时间=扫描周期。
  • 下载积分:+1(renzhigang79)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2(chigeyan)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xiaofeiai) 热心助人
  •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网友K:
    扫描周期中,程序执行到定时器,只检查下定时时间是否到达,如果到达就定时器开关接点就得电,所以定时器定时会有误差,误差大小为正负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L:
    扫描周期指的是plc在执行程序时所用的时间,和你所写的程序长短有关系;楼主所说的定时器10s和扫描周期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个是独立的,不要混淆。定时器是plc内部软元件,只负责定时功能。你程序执行的同时,定时器也在独立的工作,至于楼主说的定时器10s远大于扫描周期,就认为扫描周期远超过ms级是错误的。其实定时器在定时到10秒得同时。plc早就扫描过成千上万次了~~~~~

网友M:
    扫描周期基本不会多于5ms的

网友N(2011-06-28):
    plc的扫描周期是指阅读用户程序的能力的一个标志,是plc的的一个重要参数,它的工作方式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梯形图中)直到结束指令end,然后又从用户程序第一条指令开始,不断如此循环。提到的10S定时器只是plc用户程序的一条指令,plc的扫描周期跟它没关系,但是不同的指令它的执行时间是不一样的,plc的扫描周期一般是毫秒级的或微妙级的,对于我们工业控制来讲是为不及到。

网友O:
    一点都不对,周期是用毫秒即时的,按你这么说的狗早就动作了。

网友P(2011-12-08):
    楼主,看看楼上的各位高人的答案,我也学习了,多谢你的问题。希望一起进步

网友Q:
    领导检查工作转一圈,为一扫描周期

网友R:
输入刷新和输出刷新是固定的,程序的执行时间决定了扫描周期的长短。定时器的执行并非等10秒后再执行下一条,而是每扫描一次只累计它的步进时间。如定时器定时10秒,扫描时间300毫秒,则需要30个周期才能完成定时器的语句执行。

网友S:
根据三棱FX2N手册,一般指冷执行时间都在0.1微秒以下.个别指令执行时间0.3微秒.也就是说,有一个1000步的程序,扫描一次大约只有1毫秒,而PLC的CPU在不扩展的情况下只能装8000步的程序,描扫一次只不过8毫秒左右
顶
锁螺丝机

网友S:
做过单片机,用过仿真器,就知道程序是怎么一步步的走得
锁螺丝机

网友T(2012-04-04):
我看到很多人对这个不太理解,而且解答的也不是很清楚,今天我有空来完整解释一下这个问题,以下面语句为例:
|-----X0-------T1[0.1ms](K1000)--------Y1----|
1、PLC扫描周期,是指PLC从上电自检、初始化完成到遍历一遍所有程序最后返回所花的时间。这个指标反映了PLC处理程序的速度能力;
2、定时器T只是PLC可编程的软元件之一,它的累计单位间隔时间由独立的时钟电路控制,一旦累计值与设置值相等,T导通;
3、扫描时间=输入刷新+用户程序执行+输出刷新中的“用户程序执行时间”怎么理解是关键。其实“执行”只是PLC扫描时“看了”它一下,程序并不是在一个扫描周期就必须执行完毕的。
4、扫描过程中遇到定时器时,它只是检查定时器T设定导通的条件到了没有。若没有,它就继续往下扫描后面的程序,并不会停下来等到T满足条件再往下走。这时扫描程序对定时器T的处理只是将它的当前状态(未达到导通条件)记入刷新元件表,然后接着往下扫。这样循环扫描N个周期后,当这个T到达设定值了,执行T后面的动作。
5、以上语句为例:第一次扫描程序执行到这个语句了,假设此时T的当前值为0.1ms,没有到达导通条件,则扫描程序接着往下走。Y1不做任何动作。
6、当N个扫描周期后,T的值到达0.1S,这时扫描程序又执行到该语句了,一看T导通,则直接将Y1送入输出寄存器,遇到输出刷新时,Y1导通。
不知道讲清楚没有,反正只能描述这么多了。

网友U:
是呀,很费解

网友V:
cpu的扫描周期是非常快的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W:
要知道 定时器 和延时程序的区别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0430765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