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冷拉丝机8轴联动

楼主(2011-05-18):
大家说说:冷拉丝机8轴联动同步控制的最好方法

网友A:
刚做完一条焊丝拉丝机,7头联动走MODBUS加力矩收卷

网友B:
这个好办,选用八台带PG卡的变频器,每个电机后面加一个编码器,恒速那个轴的电机做开环运行,其他七台做闭环,一般的精度可以达到要求;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输出进行同步;如果要求精度相当高的话可以选用伺服系统,也是一个轴做开环,其他七轴做闭环!要想成本低精度有要求较高的话建议采用第一种方案!变频器可以选用日立的SJ-300或SJ-700,加PG卡。

网友C:
同步 怎么拉丝? 不是要根据线经算出转速比的嘛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PC机加2张运动控制卡 ,成本低,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

网友E:
哈哈。最好有QD75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