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8):
请问   [D>=D356    R292]  和  [>=D408  R414]   这两个都是什么意思?前面有D的和没D的具体的区别在哪?

网友A:
有D的是双字比较,没有D的是字比较,一个是32位,一个是16位的

楼主:
请一楼的高手说的详细一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一楼的高手说的详细一点吧

高手谈不上,也正在学习中,请问楼主PLC的具体型号?

是不是三菱Q系列的

楼主:
PLC型号是三菱Q02
[D>=D356    R292]的意思是不是 D356>=R292时ON
  [>=D408  R414]的意思是不是  R414>=D408时ON

楼主:
哪位能给详细讲一下这个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型号是三菱Q02
[D>=D356    R292]的意思是不是 D356>=R292时ON
  [>=D408  R414]的意思是不是  R414>=D408时ON

[D>=D356    R292] 是指将D356 D357与R292 R293的数据进行比较,当(D356 D357的数据)》=(R292 R293的数据)时置ON,

因为 [D>=D356    R292] 是双字比较指令,所以寄存器是n和n+1,即D356和D356+1(D357),R292也是如此。

[>=D408  R414] 是指将D408与R414的数据进行比较,当D408的数据》=R414的时候置ON。

其实这东西编程手册都写的很明白的,好好看看手册会有很多收获的。

楼主:
我在梯形图中没找到D357和R293呀?

网友B:
找不到R开头的存储器阿

网友A:
对于工控人来说手册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