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出现PROG-E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11-05-18):
一台使用多年的设备,昨天突然停机。发现PLC上的PROG-E 一直闪动,今天从新写了下程序,开机正常工作了,不过20分钟后又出现同样的故障,再重写、再故障。
诊断PLC提示6101 硬件错误,初步判断是硬件问题,但不知道怎么处理,能修好吗?还是必须换新的?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A:
硬件问题,要修,当然能修好的,但要看成本等综合考虑了。
时间长了,可能内部存储器芯片老化了。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有可能是内部存储器问题。

网友C:
同意1楼观点!!
硬件老化
我是电气小白 多多指教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今天就把它给拆了瞧瞧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