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触摸屏在不连接PLC的情况下--------------

楼主(2011-05-18):
请教各位老师,触摸屏在不连接PLC的情况下,无法显示程序画面,此时能否进行触摸屏程序的上下载?谢谢

网友A:
没问题的
下载积分:+3(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B:
虽然不显示程序画面,但可以进行触摸屏程序的上下载。
下载积分:+3(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C:
应该可以显示程序画面,指示显示通讯失败,但可以进行触摸屏程序的上下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显示程序画面,指示显示通讯失败,但可以进行触摸屏程序的上下载。
有的品牌会显示画面,有通讯失败的信息,而有的品牌,直接不显示画面的。
不论与PLC通讯与否,都可以上下载画面的。

网友E:
当然可以,本来就是那样上下载的

网友F:
要看看你是什么屏幕,有的屏不支持上载哦!
QQ32135553

网友G:
一般都可以.

网友H:
触摸屏和plc是独立的,上下载是可以的。只是用来监视plc中的数据没有上传到触摸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