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求助

楼主(2011-05-18):
用一个按钮来控制气缸的升降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气缸有进气和出气,需要电磁阀的吧,那个接线是什么控制的

网友A:
电磁阀用单电控二位三通电磁阀就可以实现一个按钮控制气缸的升降,因为单电控电磁阀在有电时工作,没电时就复位了。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B:
电磁阀是必须的

网友C:
单电控电磁阀控制。说得通俗点,就是用单头电磁阀(也就是只有一个线圈)控制就行了。接线嘛,一条直接接阀线圈,另一条经过按钮再到阀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