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profibus就是2根线!

楼主(2011-05-18):
今天看安装S7-300PLC,CPU317-2 DP连到ET200M/LINK的profibus线就是一绿一红2芯的屏蔽线!2芯线是怎么通讯的?谁能讲讲吗?

网友A:
profibus其实是基于RS485 通讯基础上的。RS485就是2根线。你想搞清楚,可以去看RS485的知识
下载积分:+4(aabbcc296) 热心助人

网友B:
确切的说不是两根吧??没有地线怎么通信??你不用屏蔽层只用那两根线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切的说不是两根吧??没有地线怎么通信??你不用屏蔽层只用那两根线看看
建议这位朋友也去看看RS485的知识,就是把屏蔽层去掉,也是一样可以通信的,只不过是抗干扰能力差!1楼朋友说的没错,无需补充!

网友B:
哦也。。。偶错了,偶去学习

网友D:
rs485 有2线 和4线两种方式。西门子用的都是2线

网友E:
谁说的2芯线不能通信吗?RS485不是2条线吗?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F:
一楼正解呀

网友G:
说个最简单的,你家固定电话就是2线的。通讯好的很。
也没见你叫对方哥,结果对方听到的是姐

网友H:
一楼正解

网友I:
在RS485硬件的基础上,使用DP协议层。

网友J:
楼上说的对

网友K:
每天进步一点点,超越!
一件事情坚持的够久,就会成为习惯!

网友L:
看大家讨论,学到很多东西~!长见识了~

网友M(2011-07-11):
如图连线即可

网友N:
西门子用的都是2线
爱家爱china

网友O(2011-10-09):
经鉴定你这不是原装线

网友P:
原装线貌似是紫色的吧

网友Q:
3,8线,3接3.8接8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确切的说不是两根吧??没有地线怎么通信??你不用屏蔽层只用那两根线看看

复杂的就不讲了, 你家电话线几根线,你家有线电视几根线?

网友R:
需先学一下通讯的基本原理

网友S:
很多很多现场总线的物理层都是符合485电气特性的,一般是数据链路层和应用层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