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没电池会不会掉数据?

楼主(2011-05-18):
最近搞了一个CP1E-N20DT-D的PLC,发现没有电池,那么这样会不会掉数据,比如当前计数值,DM数据区的数值,断电会不会保持。长时间断电后,会不会丢失呢?

网友A:
正常情况下没电池程序还可以保持30天

网友B:
1。请看说明书,会有详细说明的;
2。根据个人经验,没有电池的话,是使用大电容来保存掉电保持区的,质量好的话,好象可以保存几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