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速问题

楼主(2011-05-18):
请问一下,用PLC写的测速程序显示的转速不太稳定的,请问怎么样消除的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2N的,请问有没有一条可以把前面测的速度计算出来求平均值的指令的

网友A:
MEAN就是平均值的指令,手册上有介绍,你试着弄一下。

网友B:
手册上有介绍,多看看手册

楼主:
解决了,谢谢二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