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win7系统能装GX软件吗??

楼主(2011-05-18):
win7系统能装GX软件吗??
需要改什么设置吗?
请高手指教!!
我是电气小白 多多指教

网友A:
没装过 一般在XP下面运行

网友B:
在Win7正版专业版下安装GX Developer V8.86,GX works1.55H,以及GX IEC Developer V7.03的我表示毫无鸭梨。

网友C:
没装过 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D:
32位通过,64位貌似不行。
饿米豆腐

网友E:
可以的,我用的没问题

网友F:
64位也可以装。

网友G:
应该能装的,最新版本的8.86,论坛里面有下
http://bbs.ymmfa.com/read-gktid-12796.html

网友H:
W7 64位元底下可以安裝
昨天才測試過
GPPW ==> OK
GP 2000系列 ==>OK
GP 3000系列 ==> NG <可以裝上,但無法執行>
以上參考看看
OS:W7 64位元
硬體:FX3U、GP-2501S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I:
今天在WIN7家庭版上安装GX Developer V8.86没问题,其他的还没装过不知道能否安装。

网友J:
三菱的GX works2 在WIN7下安装OK ,测试OK

网友K:
换个XP的系统不就可以了

网友L:
可以装的

楼主(2011-06-20):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此问题已经解决 我装的是GX works2
我是电气小白 多多指教

网友M:
没什么问题,安装完要是又卸载了,下次再装的话就可能会出现工程打不开的现象,不过在注册表里把和三菱有关的删掉再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