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坛上老师

楼主(2011-05-19):
刚入了一个FX0S-30MR,想学PLC,请教使用三菱那个软件合适?最好给个链接.谢谢了.

网友A:
http://bbs.ymmfa.com/read-gktid-12796.html

网友B:
通常可使用GX Developer,如1楼的链接。

楼主:
先楼上谢谢两位,下了软件按装了.我选了:在线--PLC读取--下拉条选FXCPU,然后测试通信电路弹出框:错误0514字样. 用的SU-11线. 新手上路很忼奋啊...

网友C:
不知道SU-11型号对不对,我用的是USB-SC09数据线。

网友D:
USB-SC09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