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5-19):
是不是所有带变频器的电动机只需要一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控制电动机的转动,不需要接触器了

网友A:
变频器和电动机之间不许有接触器。

网友B:
根据需要设计,不过电变频器和电机之间不能用接触器!!其它的就看你们的需要,是想省钱,还是想安全性高点!
QQ32135553

网友C:
用旋钮转换的工频,变频启动箱启动电机时变频器下口的接触器是必须的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