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9):
如果两个按钮来控制一个动作,两个按钮在不同的位置,有一段距离,对于plc来讲输入点只需要用一个是吧,两个按钮并联一下是吗

网友A:
这个要看你实际需要,主要考虑的安全问题,之余并联还是串联就看你的使用要求!!!

网友B:
两个按钮并联是可以用一个输入点,也可以不并联,只是程序不一样罢了
我只需要用一个输入点,但是按钮有两个,有什么不同的程序的吗

网友C:
想怎么用都可以,很容易实现!!
QQ32135553

网友D:
看你需要了 如有牵扯到安全问题 一定要有联锁形式(即在一定时间内两按键按下才有效)

网友E:
这主要看你是怎样的动作了,如果是启动按钮一般是常开则需要并联,如果是停止动作则一般是常闭触点则需要串联!自己想想!

网友F:
根据需要可以灵活运用不同的组合

网友G:
根据需要吧,可以的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H:
串联并联都可以看你需要。

网友I:
要看控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