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的注释是乱码 听说有软件能汉化过来 哪位大哥知道是那种软件啊

楼主(2011-05-19):
三菱PLC程序的注释是乱码 听说有软件能汉化过来 哪位大哥知道是那种软件啊? 有的话发个 谢谢

网友A:
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办法,就是把你电脑系统里面的日文都删掉,,如果不成,还要进一步删掉

网友B:
金山快译应该可以的

网友C: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90506&page=1#928553
直接使用

楼主:
我听说有个软件 但名字忘了

网友D:
上网下个南极星很好用

网友E:
到网上下个金山内码转换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