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5-19):
如果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的同时运作,开关信号只有一个正转一个反转,那么选择变频器方面就要选择2台电机的功率和是吗,还是有什么不同方法

网友A:
本人观点是:理论上讲是可以,不过还是分开控制比较好啊。
可是我要控制两台电机的同步啊,那样用一台变频器节约成本哦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一起控制也可以,不过不提倡,首先两台电机必须是要求转速相同,变频器选电机功率和....
最好两台功率一样,我做过一次,运行没有什么问题,是用在传送机上的.

网友C:
记得在网上看到过,有详细的介绍。在此推荐给楼主不妨参考一下。
我所看到的是西门子的变频器拖动多台电机的选用方法,按照其说法是,将所有电机额定电流相加之和与变频器输出电流相当,或者是变频器输出电流略大于前者就行!!!
如果是拖动多台大功率电机,需分批次启动,也就说先启动一台,然后启动下一台,以此类推!!

网友D:
没有问题,我经常这样做,等功率以上

网友D:
我经常一台变频器带八九台电机,建议负载线接好,用合格电机

网友E:
同意2楼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