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大们

楼主(2011-05-19):
我想学习plc 问一下要从那起步 还有那个plc 适合初学者学习用

网友A:
三菱的 比较适合东方人的思维..易懂 易入手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赞同1楼的看法,三菱方面的书也比较多,软件也好找,松下的也可以

网友C:
三菱的比较容易入门

网友D:
三菱PLC教程百度里就有,学习很是方便,要想学好PLC电路基本功是关键

网友E:
我就是从垃圾堆设备上下下来一个FX0S开始学起的,现买编程软件、解密软件、数据线,运气还真好,把程序打开一看,原来如此。当即还修改一下,真过瘾。

网友F:
三棱的PLC用的比较多,实践的机会也多,我也是从三棱开始学的.

网友G:
最好买一台PLC边学习边实践

楼主:
各位大大们哪一个plc适合买回来学习啊

楼主:
三菱FX0S FX0S-20 可以用来学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