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自动砖机上一般使用什么样的PLC?

楼主(2011-05-19):
规格类似的 台达、欧姆龙、三菱的PLC,那种质量可靠,价格相差多吗?
比如和 欧姆龙CPM2A、台达DVP-32ES等类似的。
谢谢大家!

网友A:
选那一种都应该没问题,关键是你会那一种编程就应该选那种PLC.

楼主:
1、和台达DVP-32ES、欧姆龙CPM2A规格差不多的 三菱的有哪些型号?
2、这三种PLC,规格差不多的话,价格相差多吗?

网友B:
我也正想知道这个问题!我知道自动码垛机用的台达DVP-32ES的!

网友C:
还是用西门子S7-200的比较安全。主要是考虑程序的加密问题噢。

网友C: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