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PLC的数据保持

楼主(2011-05-19):
控制步进电机的转数,用触摸屏输入100转,电机转动100转;
然后在触摸屏里面重新输入一个转数(300),怎么样让电机只转(300)-100=200转?
用三菱PLC实现,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应该有运算吧

网友B:
好象不大可能。输入100转,电机为100转,然后再输入300转,却要变成300-100,如果输入200转呢?或输入其他基速呢?都还需要运算吗?第一个要人家PLC不运算,第二次又要人家运算,其他情况泥?PLC很郁闷、很纠结,偶到底是算还是不算泥?!
饿米豆腐

网友C:
还是没看懂啊

网友C:
你这个总得有个比例关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