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设备安全防护传感器选型

楼主(2011-05-19):
此问题是有关液压设备安全防护的!具体如下:
1、此设备为缩管机,因为工人经常不小心压坏手指,所以工厂考虑加装安全防护装置
2、因为操作时设备的水平方向要取放钢管,所以传感器肯定不能安装在两侧
3、上下方向模具的尺寸不同,下面要大一些,上面小!
4、考虑过安全光幕,但却不知道如何安装合适?模具下方经常接触金属物品,所以如果不加防护很容易损坏传感器!
考虑使用反射式的光幕,问了几家光幕的厂家几乎没有生产反射式的!据说有的也是价格不菲!
请大家指教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安全光幕+双手按钮操作

网友B:
最安全的方法是设法不用手固定加工件,用双手操作按钮

网友C:
双手按钮好

网友D:
安装安全光幕。拿取工件时用专用工具。双手操作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刚刚跟光幕厂家沟通了,前天发过去图片把要求说了,他们考虑了2天后告诉我确实不好用光幕来做!大家说的把手解放出来用双手操作和用专用工具夹持工件是正道!

网友E:
用红外的传感器,然后加一个手按扭,一支手摸在传感器上,一支开机器开关,有两个运行条件,这样就不用压手。

网友E:
用电容式的接近开关也可以,不过要考虑周围是否有粉尘环境,最好把电容式的接近开关倒装。

网友F:
双手启动,禁用脚踏开关。机床前面加光幕。
见下面图片:(网络搜索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