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9):
1,安装文件夹路径名中可能带有空格,导致部分文件不能安装成功
   解决方法:本站已将最新的8.86版本压缩文件名删除了空格

2,安装时过长的文件夹路戏,导致部分文件不能安装成功
   解决方法:请解压到D盘或C盘安装,不要在桌面安装
   千万不要多层文件夹重叠,比如这种目录层次就可能出错: "D:\下载\网上资料\工控软件\三菱\三菱PLC软件\DEVELOPER\GXDeveloper8.86\setup.exe"

3,系统缺少某个文件,导致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解决方法:执行“...\Developer\Update\AXDIST.EXE”后再安装

4,操作系统不当,导致程序运行不匹配
   在WIN7操作系统下,不建议使用Developer系列软件,请改用GX Works2

以上情况仅针对创建新工程失败这种情况

如果是安装时马上出错,或者安装过程中出错,可能是电脑有病毒或者杀毒软件破坏了安装导致。需要清除阻止后重新解压再安装。

网友A:
多谢站长提醒,操作系统我还是觉得xp的用着习惯。

网友B:
我安装时出现:找不到文件,请检查安装路径是什么原因啊,急,,,安装仿真的也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回帖支持一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