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第一桶金怎么挖!?

楼主(2011-05-19):
一条全自动餐具封包机(就是我们在酒店餐桌上用过的小碗.碟.调羹经清洗,消毒再用薄膜封装的机器)控制箱里PLC和变频器都是台达的,剩余的就是几个温控和一个触摸屏,再有就是几条光电开关,接通电源机器运转封100多套就停了,手动关机后再开机还是100多套就停了(每次数量都不同)停机后PLC电源和运行灯正常.还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侠多多帮忙,在这里先说声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说,有可能是程序写的就是这样,只有通过 检查才能知道什么原因,
你如果能把情况说的很详细可以联系我QQ:472437636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是计数器或复位信号问题,具体查看程序

网友C:
停车是不是自动停车?你的状况说的不太明白看,有报警没?
如果没有报警,先不考虑程序计数的问题,你看下是不是有保护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保护停车点给他人为撤了,观察动作,若动作正常,超出了你所说的100多套有可能是保护了。

网友D:
楼主最好把程序传上来看看

网友E:
估计是计数器满了?没复位?

网友F:
不知程序流程大家也只能给你猜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