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1-05-20):
已解决
QQ:532904130

网友A:
信号电压

网友B:
就是双电压。输出为+9V 0V -9V 。其中+9V对0V有9V电压,-9V对0V有9V电压。
下载积分:+4(xqx666) 热心助人

网友C:
这个要看你这是什么东东?如是电源如2楼所说。楼主写的是控制电压,,那可能就是9V电压不分正负极都可以接吧,

网友D:
要看具体负载是什么。假如是伺服阀,对应+,-9v阀芯就有两个方向动作。

网友E:
输出的控制电压+9V 0V -9V.

网友F:
你说的具体点咯,是什么物件呀,说的不明不白,大家怎么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