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Q0.0停止脉冲输出?

楼主(2011-05-20):
1.大家看这是一段伺服控制的程序,按下启动按钮伺服会开始转动,但是怎样让伺服转动过程中紧急停止呢?就是说不让Q0.0发脉冲了。程序该怎么写?
2.如果伺服转动了3圈中途停止了,设定是5圈,还剩下2圈,如何再按下启动按钮,伺服转完剩下的2圈?

网友A:
复位Q0.0状态试试看。

网友B:
LZ,这样写比较麻烦,建议你有定位库写吧,可以停止,要用中断程序写!

网友C:
用中断指令。

网友D:
你要停的话就直接16#0 MOV SMB67
至于你说的,,停下来后继续走,,我就不知道了。。你知道就告诉我

网友E:
你如何让Q0.0发的脉冲就应该如何让Q0.0停止发脉冲,只是控制位的问题,再执行一次PLS0即可,实在不行也有绝的方法用个Q点将其端开。
但是,紧急停车可不是这样的,必须要停止脉冲且发送清偏信号。才能够真正的紧急停车。
使用HSC0工作于模式12对PLS0进行脉冲计数,即可解决你的第二个问题。但不适用于紧急停车后运转。
如果必须这样做,你需要采用完全的闭环控制。要让PLC直接读取伺服电机的AB脉冲才可。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F:
定义内部计数,计q0.0脉冲,设定值减去当前值=剩余脉冲,暂停时将0送到控制字节运行时走剩余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