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请教

楼主(2011-05-20):
问题已接决
QQ:532904130

网友A:
说明书有没有说道有模拟量的输出???
如果有就可以,可以把说明书传一份看看,这种我也没用过
我QQ:472437636 如果方便给一份说明书,或者告诉PLC的品牌,型号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看了一下好像是0V,PIN接plcD/A模块通道1,0V,QIN接plcD/A模块通道2.POUT,QOUT分别接比例压力阀和比例流量阀线圈。9v就不用管了。它是电位器控制的电源。

楼主:
已解决
QQ:532904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