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0):
本人初学三菱PLC编程,感觉编梯形图的时候经常要用鼠标点那些命令输入,特别是输入、删除横线和竖线的时候一次操作只能输入一条线,有没有办法用鼠标直接画线或者删除的方法呢?

初学者对软件不熟悉,提问题可能表述也不太清除准确,忘高手前辈们不吝指教!
快速画线

网友A:
不需要快捷键,只需要记住常用指令,直接输入就行了。OMRON的快捷键很多,三菱的不需要。
比如输入LD就可以直接插入常开触点了

网友A:
3 - 3 3 - 3 3 通用操作 MELSOFT 快捷键 工具按钮 功能 内容 GPPA Alt + F10 GPPQ MEDOC F10 划线写入 将划线写入。 Alt + F9 编辑 梯形图标记 划线删除 将划线删除。 Ctrl + F — 软元件查找 对软元件进行查找。 Ctrl + H — 查找/ 替换 软元件替换 对软元件进行替换。 F4 变换 对程序进行变换。 Ctrl + Alt + F4 变换(编辑中的全部程序) 对编辑中的所有程序进行批量变换。 Shift + F4 — 变换 变换 (运行中写入) 将程序变换后写入到运行中的CPU 中。 Ctrl + F5 — 注释显示 对注释的显示/隐藏进行切换。 Ctrl + F7 — 声明显示 对声明的显示/隐藏进行切换。 Ctrl + F8 — 注解显示 对注解的显示/隐藏进行切换。 Ctrl + Alt + F6 — 机器名显示 对机器名的显示/隐藏进行切换。 Alt + O 工程数据列表 对工程数据列表的显示/隐藏进行切换。 Alt + F1 显示 梯形图/列表显示切换 对梯形图画面/列表画面进行切换。 F3 监视模式 执行梯形图监视。 Ctrl + F3 — 监视开始 (全画面) 对打开的所有程序的梯形图进行监视。 Shift + F3 监视 (写入模式)变为梯形图监视写入模式。 F3 监视开始 开始(重新开始)梯形图监视。 Alt + F3 监视停止 停止梯形图监视。 Ctrl + Alt + F3 — 监视 监视停止(全画面) 停止对打开的所有程序的梯形图的监视。 Alt + 1 软元件测试对软元件的强制ON/OFF、当前值进行变更。 Alt + 2 跳跃执行 对进行了范围设置的顺控程序进行跳跃运行。 Alt + 3 部分执行 执行部分顺控程序。 Alt + 4 调试 步执行 对可编程控制器CPU 进行步执行。 Alt + 6 — 在线 远程操作 执行远程操作。

网友B:
可以直接画线连接呀
能教一下怎么直接连续划线吗?

网友C:
划线方法:
按F10并改成改写模式(按INSERT切换),按住老鼠左耳不松拖曳即可,横竖均可。
删除线方法:
按ALT+F9并改成改写模式(按INSERT切换),按住老鼠左耳不松拖曳即可,横竖均可。
饿米豆腐

网友D:
一般都是写命令的,画线F9了,多看看工具栏,多试试,就OK 了

网友E:
软件中有快捷键,多了解一下软件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