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Q0.0停止脉冲输出?

楼主(2011-05-20):
1.大家看这是一段伺服控制的程序,按下启动按钮伺服会开始转动,但是怎样让伺服转动过程中紧急停止呢?就是说不让Q0.0发脉冲了。程序该怎么写?
2.如果伺服转动了3圈中途停止了,设定是5圈,还剩下2圈,如何再按下启动按钮,伺服转完剩下的2圈?

网友A:
为什么不好好去看看指令帮助呢???那里里面有详细的指令实例!!

网友A:
个人实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B:
将速度变更为0

网友C:
复位Q0.0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第2个问题怎么做,伺服怎么记忆当前停止时的位置,比如运行中暂停伺服的运行,再启动时继续走完剩下的距离。这个动作流程怎么做呢?高速计数记录Q0.0发出的脉冲数吗?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