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电路图

楼主(2011-05-20):
[attachment=61787]
下载积分:+1(qq304854176) 好贴好贴!

网友A:
这个图有缺陷,一般选配元件的时候星点接触器较小,启动时应先闭合星点再闭合主接触器。

网友B:
应该为km2的电源并在km1上端,km3选用和km1一般大的接触器为最好

网友C(2011-07-14):
同意一楼睇法

网友D:
同意一楼的,还有主回路里,为什么不把KM1移到三角回路中呢?电流差很多

网友E:
你可以把KM2的触点合并为一个触点

网友F:
同意9楼的

网友G:
为了这么个图展开激烈的讨论?

网友H:
学习一下啦
wusaoyun

网友I:
事物总是越辩越明

网友J:
图纸的确有问题!

网友K(2011-08-16):
此图是我自已整的,准备这两天用于大功率电动机(160KW),热继将用互感器改进,请大家点评,上面有电话,麻烦指导。
描述:星三角

网友L:
去掉KM3回路中的KM2点,把SJ1延时打开点接到SJ1线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