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太阳能单轴追日系统程序样例

楼主(2011-05-20):
有没有做过求太阳能单轴追日系统程序的兄弟,发个样例,学学,谢谢

楼主:
我在线等待,恭请各位

网友A:
我从来没做过太阳能追日程序不过我有一个构思你参考下;我的构思是用两个光度检测传感器和模拟输入模块组成光度强弱检测,两个光度检测传感器分成一级检测和二级检测,一级检测以一个较快的速度做循环运动(主要是作为光线最强点检测)当第一级检测到一个点比第二级的信号强时第二级传感器就会自动运行到那个点第一级继续做循环检测当第一级在指定的时间里没有检测到更强的光线时太阳能板就运行到第二级的坐标,如果检测到了第二级检测马上运行到第一级检测到的更强光线的坐标,这时如果第一级在指定的时间里没有在监测到更强光线时太阳能板就自动运行到第二级检测点的坐标上,
纯属个人构思有不恰当的地方请改正或另想方案(本人从来没做过追日工程想的不周全各位大大别砸转,顺便跟LZ你说一下做工控不要太懒了写程序最怕的就是没有一个好的构思有了构思程序不是大问题所以说LZ你以后千万不要动不动就要样例让别人帮你出出主义还是可行的)。

网友B:
有现成的设备买,无锡德源
下载积分:+1(techo) 热心助人

网友C:
我的想法是plc的时钟功能再加上分钟的脉冲对步进马达驱动。当时间为6点的时候plc开始发出脉冲让马达转动。当时间为19点的时候复位到初始的位置并停止发出脉冲。周而复始。根据季节的变化做调整复位时间和开始时间,试试吧!
下载积分:+1(techo)

网友D:
你知道电子眼怎样自动对焦吗?
车牌上有一个小圆点,摄像头一直追踪那个小圆点进行对焦,车在移动,摄像头也移动。
我想的是用一个放大镜来聚光,用摄像头来追踪亮点来控制放大镜的角度。单轴的。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wusaoyun

网友E:
学习了。还接触不到这东东。有点懵

网友F:
5楼说的很好,最好是双轴

网友G:
用GPS模块的NMEA-0183 协议通过串口读到你的控制器,确定你当前的位置和时间,再根据这个来计算发出的脉冲的绝对位置就好了!基本原理是这样!不过还要考虑风速,雷电,大雨的问题!

网友H:
............................做过一个有关光线检测的----------------一个公司内的路灯控制系统,但不是追赶太阳,我是用光敏电阻,加个自做的黑色塑料外套,就可以啦,外套的深度是光敏电阻直径 的两到三倍,当太阳光没有直射入塑套内的电阻时,电阻是无穷大的,当有光线进入时,电阻为零,也不用什么模块转换啦 ,便宜得很,一个只是几元钱........
为应对太阳时亮时暗,估计要三个或更多才可以吧,要不会不太好做防错处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感觉4楼讲的很好!我是刚到太阳能行业,准备开发太阳能自动跟踪系统,台达PLC 有专门的指令,西门子有专门的库文件,我们要面对的是国外客户,老板说不能用台达的,要用西门子的,西门子的特牛,还要签协议才给库文件,我等他半个月了,也没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