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元件内存 MEM 里的数据

楼主(2011-05-20):
MEM里面的数据是自己直接输入平且一直不变的吗? 还是程序执行过程中数据会变的。
用的伺服电机,触摸屏上SPEED 那边设置的是百分之150,不太懂什么意思。150那个按钮的位地址是M262,查了下程序,好像也不是速度。求解。

网友A:
这个应该分析M262有关的梯形图。
找出对应的数据寄存器。

楼主:
谢谢。已经找到了,数据寄存器在触摸屏里M262按钮的下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