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端子排?

楼主(2011-05-20):
请教:这是什么端子排?

网友A:
好像是浮云!!看不到!!

网友B:
就是一个端子哇,弹线技术,直接把线往里面塞的那种吧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C:
好像是菲尼科斯的段子台··
内部有弹片,压住端子头!

网友D:
该清晰的不清晰。。。不该清晰的地方倒很清晰

网友E:
这不是常见的端子排,市面上不好买,最好的办法是把端子排的型号交给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菲尼科斯的段子台··
内部有弹片,压住端子头!
是菲尼科斯的

网友F:
是菲尼克斯的,好像有叫凤凰

网友G:
双层的?..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网友H:
弹簧压接端子排是吧?

网友I:
高仿菲尼科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