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单相电机(家用风扇)的调速问题

楼主(2011-05-20):
我现在新买的风扇(鸿运扇),有3级调速的,但最小挡都嫌它风太大。转速都比以前大不少,风量大,不柔和,不适合晚上睡觉吹。我想加一个吊扇的那种可控硅无级调速器来调速,这样可行吗? 就是电源经过调速器调压,接到另一个插座里,风扇的插头就插在这个新的插座里。
如果能调压调速,新的电源对那外面那个导风转页的转动有无影响。

网友A:
时间+精力也是有价格的,为什么不去买个20来元适合夜里吹的小风扇呢?

网友B:
可以的。最好是调速器要选大功率的。500W.正泰电工有售

网友C:
可以,加一个没问题。

网友D:
最好不要这样用,如果不小心把调速器的电压调得过低了,很容易就把风扇电机国热烧坏的

网友E:
简单的可控硅调速方式(调压),对于单相电机调速是可以的。只是电磁燥音比较大,还不如用电容调速,方便。

网友F:
买一个调速插座多简单

网友G:
买一个简单的风扇即可

网友H:
如果电压调的很低,电机转矩变小,就会烧电机的。

网友I:
楼主真喜欢折腾…支持一下,只是搞定以后天就热了吧,在换回来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真喜欢折腾…支持一下,只是搞定以后天就热了吧,在换回来吗
天热了就不用折腾回来了吧,直接吹空调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