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1-05-20):
变频器的输出的能不能用数字万用表量电压,和电流

网友A:
数字表好像有点来不及反应,用指针的

网友B:
大部分万用表没有这个能力。

网友C:
好像用不了数字的万用表

网友D:
测量是可以的,但是显示数值只能做为参考,不准的。

网友E:
频率跳动的时候反映不过来,不跳的时候可以测

网友F:
可以用,取大约值可以。

网友G:
电压不行,电流可以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H:
不用万用表,变频里有电流,和电压值等。按一下键进行切换。

网友I:
测出来的不是很准。

网友J:
读数不准,只能做个参考

网友K:
5楼说的对,关键是变频器输出频率是多少时测量值

网友L:
输出电压不好测量,用交流挡吧频率又不稳。用直流挡吧又是正玄波。我也测不准。

网友M:
可以的,关键是看你的万用表的采样率和响应带宽是否够快,高端的万用表如福禄克F14就可以啊

网友N:
九楼正解

网友O:
一般不建议用数字的量,用指针的可以的

网友P:
用指针的可以的

网友Q:
同意5楼
wusaoyun

网友R:
需要比较特殊的万用表

网友S:
测量是可以的

网友T:
数字表测不准的 准确的话就用模拟表吧 很好看的

网友U:
不可以,这样不准确的,因为变频器输出的是高频载波信号,
数字万用表测量电压和电流都不准确,用指针的测量好点。

网友V:
万用表量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