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八位彩灯循环左移程序问题?

楼主(2011-05-20):
请问,在子程序里,mov—b 8 QB0 与下面的0 vb0,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
定时中断0的时间 smb34,指的是延时100ms执行中断程序?
中断程序中的rol—b是什么意思?
好心人可不可以详细解释解释子程序 与中断程序,是怎么实现左移的?

网友A:
这个程序 不知道是什么人编写的 运行出来的效果很诡异
不知道控制要求 不好判断这个程序的正确否
mov—b 8 QB0 就是Q0.3输出的意思啊
0 mov vb0 就是初始化复位归零的意思 因为中断里面用到INC VB0 累加
smb34,100ms =0.1S 0.1秒产生一个中断,0.5S产生5次中断 VB0=5=0.5S 就左移动1位
下载积分:+3(yifan_1987)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看看这 哥们的 和你这个 大概一样 I/O点不一样 定时不一样 定时中断也不一样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01705-keyword-%D6%D0%B6%CF.html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mov—b 8 QB0 就是Q0.3输出的意思啊
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mov—b 8 QB0 就是Q0.3输出的意思啊
能说的具体点吗?
8是十进制常数,等同于二进制的1000,QB0是一个字节也就是8个位,
十进制常数8在QB0的二进制形式就是0000 1000
从右到左就是Q0.0 Q0.1 Q0.2 Q0.3 ....... Q0.7
第四位置1也就是Q0.3置1,所以就是Q0.3输出
楼主要好好看看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