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怎样加密?

楼主(2011-05-20):
常看到有人上传解密软件,不怕大家笑话,我还不知道怎么给plc加密?求兄弟们教教我怎么给三菱plc加密。谢谢!

网友A:
加密很简单,在编程软件GX DEVELOPER中先与PLC连接通讯成功,在"在线"菜单下有一个关键字登录,输入的关键字就是密码,

网友B:
您好,写好程序在下载前 在 在线菜单下面 登陆关键字, 设置好登陆关键字,然后下载到PLC 密码就设置好了!
北京公司,专业20年维修工控,变频器,伺服,电机,数控,电路板等,欢迎合作。微信JXGK-18701399623

网友C:
在编程软件GX DEVELOPER中先与PLC连接通讯成功,在"在线"菜单下有一个关键字登录,输入的关键字就是密码,FX系列需要在在STOP状态才能写入

网友D:
楼上的说法都是对的。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E:
英文版的话
Online
Keyword setup
Register

网友F:
加不加密我看没有什么区别,用解密软件很容易搞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