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西门子的定时器能做到像三菱的具有断电保持型的吗?

楼主(2011-05-20):
我想做一个具有断电保持型的定时器,不知道西门子的有这个功能吗。
如果有,请大家帮个忙写一个12小时接通长延时定时器程序。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实现你的要求....你要12小时 貌似没那么大吧 最大9990S 要用点技巧加计数器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就是停电后系统重起后还会接着上次停电的时候开始定时。
那么能否帮忙写一个呢。先谢谢了。

网友B:
200 300都有断电保持区

网友B:
且都可以自己定义范围

网友B:
12小时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PLC内部时钟进行比较

网友C:
设定好断电保持区域即可,一般能保持三天左右。保险一些,如需要保持超过48小时以上,要进行特殊处理,比如将数据转移至MB0-MB13 或写入EEPROM等,上电后对定时器进行起始数据初始化。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楼主:
谢谢。那么怎么设置断电保持区呢。在哪里设置。

网友D:
你是200系列 还是300系列? 200系列在软件系统块设置 定时器设置为断电保持只能是TONR 300系列在硬件组态CPU参数里设置吧

网友E:
12小时,要配合计数器。

网友F:
老大 怎么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