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上面的一些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1-05-20):
公司买了一台气动打标机,用两个步进电机控制 x y 轴 进行位置移动,一个电磁阀控制气动打标头进行字体或图案的打标,机器用了一块电路板控制,可能是单片机,有接口和电脑连接,把电脑打标软件编好的图案或字体输入到机器进行打出字样图案, 现在要仿制这台机器,要是用plc可以进行控制吗?如何处理外部输入的图案字体信息来控制步进马达的动作呢,我想了想好像很难似的,是不是要用模拟量呢?

网友A:
感觉难度太大了,没人能高得了吧!

楼主:
我也觉得是啊,这差不多是属于数控技术了,按我理解数控(CNC)中plc只是其中的一个单元而已,是不是还有其他系统我不太清楚,人家用一块电路板就做到了,很郁闷

网友B:
专用的图片或字体编辑软件将图片或字体经过特殊的编码通过串口发送到单片机,单片机再经过接收到的编码再解码后通过输出点发出相应的脉冲控制步进电机和打标头打印。
至少有两个步进电机,一个控制X轴,另一个控制Y轴。
这的确需要较高的技术含量。
可以用PLC做出一个固定的字体或图片。
但要通过电脑随时改变字体或图片比较难。难在电脑软件上。
以上是个人愚见。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不要模拟量的
秦汉

网友D:
参考针式打印及电路。有缓存,有X,Y 轴。
用组态画面在电脑上创建点阵式文字,再用PLC ,输出

网友C:
数控中的PLC主要是处量开关量的,数字脉冲还是靠数控给驱动的
秦汉

楼主:
要是plc实现不了,只能找人开发单片机了,估计价格不低,有没这方面的朋友给点意见,开发费用和后期制板的费用大概是多少
wusaoyun

网友E:
是有点难度

网友F:
可以的,只是重点不在PLC上,看你的电脑水平了!

网友G:
有专业卖雕刻打标系统的,只要一台电脑,一块IO版即可,一套用不了多少钱的,比PLC省事多了

网友H:
LZ说的那电路板实际上是运动控制卡,不知道你们用的是什么型号软件用的又是什么软件,不知道LZ能不能提供给我;用PLC来实现控制板(实际上控制板只有执行和存储两个功能至于XY轴的坐标是由上位机(就是电脑)计算好了传送给控制板)的功能据我个人的理解和认识还做不出来;请问楼主能否提供下你们打标机的那块控制板型号和软件的原程序给我貌似还有个加密狗(加密狗是硬件那就算了)我现在在研究运动控制系统希望LZ能给我提供一些帮助?我的邮箱是
ming4131126@126.com

网友I:
10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