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三菱FX系列PLC,如何将程序导入不同类型PLC---FX1N到FX3G,FX2N到FX3U?

楼主(2011-05-20):
FX1N 与 FX3G
FX2N与FX3U
由于是同类型PLC,但很大程度上可以相互替代
但如何能简单地将FX1N的程序引入FX3G,或者将FX3G的程序导入FX1N的PLC?
尝试了很久,但除了简单的一行行Copy & Paste之外,似乎没有其他法子?请问各位大虾,有什么简单易行的方法?

网友A:
GX Developer:
工程——改变PLC类型。

楼主:
谢谢cvlsam
可是我在尝试过程中,【工程——改变PLC类型】这一项是不可选的

网友B:
在编程软件里改变PLC类型

楼主:
我讲得不够清楚
我找到【改变PLC类型】这个选项,但此选项是灰色的,没法点选

网友C:
楼上要在修改模式下才可以

网友D:
你有没有把要转的文件打开

网友E:
FX1N转FX3U可以转
FX3U转FX1N可以转,但有指令或者BIT的用法FX1N不支持,
转过之后还是要修改.

网友F:
改变工程数据类型,但3U的转2N,1N等要看程序里面有没有2N,1N不支持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