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电机改220V电机

楼主(2011-05-20):
车间有一台380V 250W的机床冷却电机,要求停电之后,电机还要转3分钟左右。我现在的方案是想用UPS来实现,当在正常工作时380V供电,断电之后,串上电容,220V UPS供电一段时间。 个位高人帮我看看,这个方案可行吗?如果不可行,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如果是小功率380V星形接法的电动是可以实现的,要加个转换电路,加装220的变频器,当用市电网380V时电机是处于星形运行状态的,当断电后自动经过变频器切换到三角形接法三相220V电压下运行.

楼主:
那这样成本就上去了,要加UPS,还要加变频器,直接用UPS可行吗?

网友B:
再接220V电源,用继电器、接触器切换,外加延时断开的继电器

楼主:
有没有具体可行的方案啊?

网友C:
可以的,但是你一定要计算好电容的容量,计算出来的电容最好是1-4倍。

网友D:
这样弄太无聊

网友E:
是电网停电还是设备停电意思不清,若停电设备加一个延时继电器得了

网友F:
电容的余量要很大,采用哪种超级电容,但很贵

网友G:
三相改单相应该可以啊!你的电机还不够1KW,方便得很!

网友H:
你的电机不是3相电机吧

网友I:
可以改小功率的。但UPS电源条件有点要求,要能满足用电容量

网友J:
可以是可以的,直接的话,有好多问题的...........比如你的UPS的输出的容量,还有电机转矩。

网友K:
计算好电容的容量,计算出来的电容最好是1-4倍

网友L:
之前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有客户用三相输入单相输出的变频器驱动电主轴。不知道为什么说是容易烧坏电机,就换成了单相输入的。

网友M:
好像还要以个电容作为启动吧 你只有一个运作电容 这样好像启动不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