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PLC 怎样在同一台电脑上同时模拟

楼主(2011-05-20):
大家好,我用GXDeveloperversion8·52E中文版三菱PLC编程软件写梯形图,用三菱全系列PLC通用编程软件&三菱PLC模拟调试软件(中文版)].GX.Simulator.6c模拟逻辑启动
用GT-D V6.4写触摸屏,还有个GT-Simulator V6.4这个仿真,请问触摸屏编写的时候应该怎样设置,然后就是怎样用触摸屏仿真程序来仿真PLC中编号的程序。我是新手,希望有详细步骤,先谢谢了,

网友A:
启动GT-Simulator在选项中设置要用的PLC程序。
饿米豆腐

楼主:
昨晚我参考别人的给试出来了,挺好用,呵呵

网友B:
多问多学,大家都好!!!

网友C(2011-12-19):
对于我们没有menoy的来说,真的是一种最好的实践的方法。

网友D:
先在GX-Developerversion8·52E中文版启动模拟调试软件GX.Simulator.6c开始程序的仿真,然后再启动GT-Simulator,在选项中设置要用的PLC类型什么的,一切选好后,启动触摸屏的仿真,两者是自动在线联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