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请教欧姆龙编程器

楼主(2011-05-21):
请教老式的欧姆龙PLC编程器,型号是C200H-CPU01连接电脑用USB-CIF02这个编程线行不,有知道的说一下,多谢

网友A:
不行,要加 LK-201 模块

楼主:
请问这个模块多少钱

网友A:
c200h-lk201你可以去淘宝上看看,这个东西早停产了。

楼主:
这个PLC是停产了,我想把里面的程序下载出来,

网友B:
USB-CIF02编程线适用CPM1、CPM2、C200HE、HG/HX编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C200HE的可以的呀,它有两个通信口
C200HE和C200H CPU01不是一个类型的。

楼主:
请教没有LK201通讯模块,有没有办法把程序下载到另外一台同型号的PLC里面,有知道的说一下再次感谢版主和热心网友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