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1):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
QQ:532904130

网友A:
可以用模拟量模块控制的,使模拟量模块输出满量程对应数字量的50%,这样模块就会输出5V电压!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模拟量模块控制的,使模拟量模块输出满量程对应数字量的50%,这样模块就会输出5V电压!
[/
QQ:532904130

网友C:
PLC内部编程 来限制输出量只到5V的数字量就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这样不行

问题出在哪里?将详细点。

网友D:
在PLC内运算时采用50%以内的数字量来对应模拟量输出的0-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出在哪里?将详细点。
QQ:532904130

网友E:
都说得是。

网友F:
可以利用模块中增益功能,将增益设为50%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给它5V电压信号,对应的比例阀线圈电流应该是800MA,可是只有140MA。

调比例放大板MXM至800 mA.另外你的阀线圈电阻一定要是10欧的,如果48欧的要用48v电源。
wusaoyun

网友H:
没用过。估计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