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在停机时都是同样一个动作。

楼主(2011-05-21):
现在的控制主要是拉模,填充,封口,这几个步骤,如何实现三菱1NPLC在停机时始终是拉膜结束啊,用什么指令呢。谢谢

楼主:
是按停止按钮时都是拉膜结束

网友A:
写一段按停止按钮时都要到拉膜结束的程序
QQ:532904130

网友B:
建立一个扫描周期啊

网友C:
是不是就是按了停止,主程序走完一个周期后就停下就可以了呢

网友D:
在停止程序上加入一个拉膜结束后才能停止的条件,就可能呢

网友E:
用顺控程序

网友F:
描述:自由停车
[ 我正好刚做了一个这样的程序,窜一个停止的开关在(自动+循环)旁边,(循环)是程序每一次结束前动作一次,如果不明白可qq我:729096857

网友G:
用不进指令,就可以了有关说明看一下说明书